楼主(2014-01-11):
接手一台VM06   45KW机器,整流桥坏,模块坏了一路,拆掉板件,单独测板,发现驱动波形静态有-6点几伏电压,但动态测不到电压,触发脉冲过来都有信号,带上模块也是,求大神指导,难道模块全坏了,还是我短接的屏蔽不对?

今天又看了下驱动小板,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驱动小板加上模块之后有P,N直接到小板子上,并且经过大电阻分压,经过一个C319高速比较器,进行比较,输出两路信号,到光耦W60L,直接返回CPU,应该是没有加直流母线,检测不到母线电压到位,而不发送触发脉冲信号,欢迎拍砖,此机型由于面试时间较短,流到市场维修的不多,所以不好搞,找不到借鉴经验

网友A:
还有种可能,那就是,316坏了,你先看316的6脚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正常工作是高电平,低电平就报警了。如果报警,那肯定是没有波形的,还有软件设置问题,也有可能。316的电源没问题吧?好像你有很多方面都没有说。

网友A:
陈工,我发本咸工的书给你,电子板的,你看看驱动部分的316检修,在检查一下,也许会对你有帮助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都检查了,供电没有问题,正负电压没有问题,带模块不会报警就是触发脚没有驱动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了

楼主:
机器今天已经修好,但是驱动还是没有搞的很清楚,客户急着要机器,没办法,修复办法就是把驱动小板上的原件容易坏的测下,没有问题就装机了

网友B:
不会吧,不带模块也测不到波形吗?你是怎么测的能分享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测,直接上电了,搞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

网友C:
厉害,以后好好关注楼主的帖子

楼主:
驱动供电正常,触发也有,316j供电也正常,驱动小板上的可测原件均没有问题,就是没有测到波形,狠狠心,就上电了,起码不会炸机表情,算是误打误撞吧,分析电路是控制板锁定316j输出,不加母线测不出驱动,按照平时的屏蔽模块报警信号的方法搞了半天愣是没有反应,碍于水平有限,不知道怎么搞了,所以就这样吧

网友A:
其实就是你屏蔽没搞对,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接,毕竟不是我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和那个机器检测电路有关

网友D:
应该是屏蔽没做好

网友E(2014-02-28):
回复 网友F:
谁知道,两个黑色的光耦是器什么作用

网友G(2014-10-14):
回复 楼主:
你那个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今天我也修了个VM06的,和你的电路基本差不多,但是电压取样点不是直接在P+取样,是开关变压器次级电压取样,我也搞不清楚此机如何正确屏蔽报警信号,CPU出来左右上三路驱动信号,下三路没有,问了三垦方面的人说是极密,他们有专门检测此机驱动信号的主板,唉,没有资料真难修啊,修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刚才细想了一下,好像也不是电压检测电路,应该是输出缺相保护电路?唉,明天我把具体电路测绘下来分析分析看

网友H:
三垦机器和配件维修可以联系我!

网友I:
顶一下楼主---陈工。

网友J:
相机真给力,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K(2015-02-26):
题外话,前辈,怎么检测变频器驱动波形?怎么接线?

网友H:
这个机器要看到驱动波形是必须修改内部代码的!

网友L(2015-06-16):
各位大侠我这有一台VM06的机器不加模块的情况下运行机器测不到下桥电压是怎么回事光耦用的是3140还望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L:
回复 网友H:
你的联系方式是啥

网友M:
恭喜陈工还是修好了111

网友G(2015-08-04):
据说此机要改参数才能在不接模块的情况下可以检测到下三路脉冲信号,三垦称为“机密”,我已经找到了单板的运行方法(不改参数,也不知道改什么参数),可以测试到6路的驱动脉冲,等我有空了分享给大家。

网友L(2015-12-04):
回复 网友G:
请问大侠需要改哪个参数才可以在不加模块的情况下测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