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我现在想实现多块MODBUS RTU的温控仪表仪表与TK6070IK的屏通信,地址1的仪表通信地址设为4X 1#5,通信正常,可以读写,但地址2的仪表地址设为4x 2#5就不能这次通信,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A:
先单独一个个试,比如只接一个仪表,仪表地址设为2。观察通讯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把仪表地址改为3。
单台调通后,再多台。

网友B(2016-01-16):
请问一下怎么通讯的啊,我现在有一块ET070屏,求下面怎么通讯,我用串口调试软件4.5怎么接受不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