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P4和QD75P4N

楼主(2014-01-11):
QD75P4和QD75P4N一个加N的,这两个型号的定位模块有什么集体区别?
四轴控制系统Q00UJCPU配哪个型号的定位模块好用(加N或者不加N)?

网友A:
QD75P4N是QD75P4的替代产品,后出来的新的,对于用户来说用法是一样的,都是控制四轴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的
现在没有不带N的了,只能买到带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