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4-01-11):
设备上有一变压器输入220伏输出24伏和12伏两组电压,分别经两个整流全桥整流后得到直流24伏和12伏,控制设备弱电系统,两直流共用一地,现感觉12伏容量不足,想弃用此12伏,另加一容量稍大之变压器重新取得12伏直流电压,请问此12伏负极能否和原24伏负极相连,共用一地。

网友A:
     可以共地(此处的“地”指直流零电位参考点)。倒数第6帖。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若原来是连在一起的,则现在也可以连在一起。
若有图纸,可通过图纸查看一下;刚开始通电时,注意一下电压等。

网友D:
这个完全可以的,加个开关电源算了

网友E:
双电源在检修上易造成误判,建议直更换上容量更大的一体式双电压的开关电源。

线路简单意味着日后维护方便。

网友F:
可以共地,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