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如题,常会碰到这样的应用:多个传感器检测同一个信号(如多个作用相同的气缸上的磁性开关),此时为了节省控制系统的IO资源,常常会将这些传感器信号合并成同一个信号再送入控制系统的IO口(如多个同样的启动按钮可以并联后接出,停止按钮可以串联后接出);
那二线制的磁性开关如何级联呢?是所有磁性开关串联后接入IO吗?这样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A:
并联可以,串联应该不行。

网友B:
不行,如果想省IO点,要把传感器信号先通过小型继电器转换成干接点信号,要不然传感器供电怎么解决?

网友C:
应该不行,并联串联都不可以,只有每一个传感器接入一个I点,多占几个I点

网友C:
串联一定不行,并联可以,但是要注意极性,是同一种型号(NPN\PNP)的可以并联.

网友D:
串联不行

楼主:
经验证,可以串联使用,实现多路同型信号的“与”,举例多个磁性开关串联(由于磁性开关有最小压降,因此串联有数量限制),只有所有磁性开关均触发,串联后的输出才会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如果想省IO点,要把传感器信号先通过小型继电器转换成干接点信号,要不然传感器供电怎么解决?
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学习了
那常用的二线制的气缸磁性开关算干接点还湿借点?

网友E:
并联试验过,但是能不能长期使用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试验过,但是能不能长期使用不清楚

并联是实现或逻辑?即任意一路触发,总的输出就触发?俺去试下,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并联试验过,但是能不能长期使用不清楚

并联是实现或逻辑?即任意一路触发,总的输出就触发?俺去试下,呵呵

试过了,也可以
以亚德客CS1-S磁性开关为例,两个磁性开关并联,棕线(正极)接24V,蓝线(负极)接DC24V继电器正输入端,继电器负输入点接地,则任意一个磁性开关触发,继电器均会触发;

楼主:
看来二线制磁性开关串并联实现信号的“与”和“或”均可行,不过不知大侠们能否指出这样用的缺点和风险有哪些?

网友F(2014-04-17):
回复 楼主:
需要干接点磁性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