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一台LG0.75变频器,主板不显示,经检查主板5v电源短路,测电阻为40欧,正常的主板是540欧,我用维修电源通电是170MA但是没摸出哪个IC发烫,就1个1个的拆,差不多都拆完了还是短路怎么办。铁片电容也拆了好多个也不好怎么办。

网友A:
可能CPU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好放那里的,现在拿出来就这个问题,奇怪

网友B:
极有可能是CPU坏了,最好是找个板子代替试试

网友C:
时间再长点看看  还有论坛里有一篇文章介绍用撒松香的你可以看看啊 热了松香发热会冒气的啊 我估计还是电容问题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160MA几乎没发出热来

网友D:
CPU  复位脚短路  我遇到过 没有发热元件

网友E:
分割查找。

网友F:
5V短路会只有170MA?
如果5V是电源板直接供电,短路的话会影响到电源间歇震荡的

网友G:
把电流调大一点,多半是主芯片坏了。LGIG5的老爱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