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维修工控电路板时,不可避免要遇到测试在板集成电路(DIP或贴片)的问题。手上有个测试仪,但没有合适的夹具,IC在电路板上时不好测试。不说吹下来测试。
夹具,在网上搜了下,也没有合适的。

网友A:
在线测的工具是什么啊 什么样的啊  拍张照片看看你的工具啊

楼主:
借用一个图片:

网友B:
呵呵呵,楼主想在板测试集成块呀。

怎么办呢?
在专业的电子厂里面,都不会单独在板测试单个集成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测试产生的数据是极其不准确的,会导致误判,损失更大。
一般都是进行整块板测试其功能,怎么测试呢,用模具,装镀银的探针进行压接测试。

楼主要制作万能的测试模具困难很大,因为各种各样的贴片集成电路,引脚间的缝隙是各不相同的。
只有根据整块板的功能,进行性能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呵,楼主想在板测试集成块呀。

怎么办呢?
在专业的电子厂里面,都不会单独在板测试单个集成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测试产生的数据是极其不准确的,会导致误判,损失更大。
一般都是进行整块板测试其功能,怎么测试呢,用模具,装镀银的探针进行压接测试。

楼主要制作万能的测试模具困难很大,因为各种各样的贴片集成电路,引脚间的缝隙是各不相同的。
只有根据整块板的功能,进行性能测试。
像我们搞维修的特别是芯片级维修,要接触各类型的PCB。如何用最简单可靠地方法定位故障到元器件特别是IC芯片,是个难题。
对整个板进行测试其功能,貌似对我们不够适用---给我们拿来的板子,只知道是什么设备上的,大多数情况却并不知道具体功能。
如果能够在板测试每个IC的好坏(功能是否完整),维修就更加方便了。
夹具规格品种多不怕,只要配套齐全就可以了么。

网友B:
呵呵,芯片级维修基本上靠经验判断,然后换贴片,电子厂里面的故障板返修也是这样来的,只不过备件很多而已。

网友C:
听别人说这个东西说坏一定是坏,说好可不一定好。

网友D:
要在线测试难度很大吧,单说板子的绝缘处理就会让你的仪器无用武之地,至少可靠性降低,万一哪个管脚没有接触好呢,会产生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