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新买了一根USB-PPI电缆,原装的,1200。能不能用它和触摸屏通讯,触摸屏型号是K-TP178.试了下,没连上。触摸屏软件用的是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

网友A:
可以的 西门子的屏一般支持四种下载方式 PPI   MPI DP 有以太网的也支持以太网 下载前需要做一些简单设置

网友B:
哇,好有钱啊,原装的随便买,土豪我们做朋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天晚上怎么整就是连不上,在别的地方查说是要用PC-PPI,usb-ppi 不能用。在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里也做了相关设置,就是连不上。也不知时不时还要做其他的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咱是有组织的人!呵呵
请购了一个需要驱动的usb-ppi,结果用的一次,电脑就不能识别了。没办法,就有请购了一个原装的。结果,和触摸屏还连不上

网友B:
连不上不一定是PPI电缆的问题,还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你有没有试过和PLC的通讯?还有,另外找一台电脑安装WINCC FLEXBLE试试,设置里面有没有问题?

我用得是232PPI,就选的232PPI那一项,你的是USB应该选USB那一项

楼主:
这样设置对吗?

网友B:
你那是在哪里设置的哦?
点工具栏上 下载 那个图标,就弹出对话框,对话框的选项里就没你那一项。我的是wincc flexble2008 sp4版本

网友A:
如果是232 哪你的是COM口了 USB 就是USB PPI 屏哪头也需要简单设置下

楼主:
OS更新了一下,可以连上了,但里面的程序也全丢了。我这是设备上用过的一块屏,设备改造后用不到了,让我给拆了应该有密码的,现在好了,可以连通了,程序也看不到了,自己拿着学习下

网友C:
1200是哪种电缆?

网友D:
看下手册有介绍的,没用过你那个型号,TP177可以,但是MP277就不可以……

网友E:
原装货还没用过,上个月申购了一条原装的,还没试用呢。

网友F:
原装的线才可以

网友G:
用网线,很快的!很好用!

楼主:
手头上的这块屏K-T178不支持上传程序。WICC的软件看了看,不太好学,比组态王和INTOUCH难多了。谁手上有没有WICC的工程例子给发一份。931084095.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1200什么线不知道,我们这里也有1200的CPU。300的原装线可比200的贵多了,要2500左右

网友H:
喜欢用原装线

网友I:
如原装货就没问题

楼主:
OS更新后,可以写新的工程,可是当把工程修改过以后(只是把画面上的文字改了下大小),就写不进去了,提示连接错误。难道每要写入程序前都要OS更新么?

楼主(2014-03-27):
每次要下载程序时,要把触摸屏重新启动才行

网友J:
亲 用网线吧 3元搞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咱是有组织的人!呵呵
请购了一个需要驱动的usb-ppi,结果用的一次,电脑就不能识别了。没办法,就有请购了一个原装的。结果,和触摸屏还连不上
是这样的,我的USB-PPI也无法链接屏幕

楼主(2014-06-24):
回复 网友F:
我当时连不上不是线的问题,是通信设置没做好。另外就是我没看触摸屏的说明书,电子版的说明书看着头疼,呵呵!连接触摸屏下载需要重启它,在菜单中做出选择
我只用过K-TP178micro,其它的还没用过。

网友K(2015-09-01):
回复 楼主:
楼主 在的话加我QQ312359690我有问题想请教下你,谢谢 加我是写下教你东西 感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