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我想请教一下CP1H的内置电位器A642 在定时器中是怎么使用的? 如果时间设定是1分钟要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CP1H的内置电位器A642 在定时器中是怎么使用的? 如果时间设定是1分钟要怎么处理?

首先,A642中存储的是电位器的值,这个电位器在CP1H的位置在:

其次,A642中存储的数值为BIN格式,数值范围在00~FF之间,也就是说在0~255.

然后,因为CP1H并不像CJ2一样,可以支持定时器定时值BCD和BIN的混合使用,因此需要将PLC的定时器定时值的格式由默认的BCD改为BIN格式,在项目属性中可以做更改。

接着,就可以在程序中使用了,下图中,能看到定时器根据使用的指令不同,其时基也不同,TIMX指令支持的时基为100MS,因此,在程序中给A642赋值&10就得到了1秒的定时值。

可以看到,100MS定时器是该机型中时基最长的定时器了,由于电位器最大值只能到255,所以最多也只能到25.5秒,如果需要构建大于该值的定时器,需要使用传统长定时器方法,例如:定时器之间的串联,定时器与计数器的配合使用等等。

楼主:
谢谢 我如果用BIN→BCD转换指令BCD(024)来处理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如果用BIN→BCD转换指令BCD(024)来处理可以吗?

可以,如果不嫌麻烦的话。

就个人认为,BCD定时器与二进制定时器修改修改属性设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