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1):
有一台直流电机22KW,由6RA23直流调速器控制。电机转速有波动。1000转.1500转.2000转.
检查项目:1,电源进线电压正常不波动
         2,励磁电压稳定
         3,电枢电压波动
         4,检查电机的换向器,磨损正常

不知道该如何检修了,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既然都检查了上面所说的,那就看看实际速度反馈回路的问题吧,包括测速机或编码器。电枢电压波动说明转速控制的波动。另外查下所有强电和弱电的接线端子以及电缆,有没有虚接、老鼠咬的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