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HART协议?

楼主(2014-01-12):
现在大多数仪表都声明附带HART协议接口,究竟何为HART协议,不甚明白,是DCS分散控制系统必需的吗?

网友A:
个人以为,不能说是DCS分散控制系统必须的,支持HART协议的用手操器现场调试很方便,当然也有类似于横河仪表自己的手持器,只能说应用广泛,但于维护罢了。

楼主:
听楼上说,似乎明白了点儿,有HART协议更便于调试,便于设置。

网友B:
  HART协议最初是由罗斯蒙特开发的,经过多年的竞争,HART协议由于其开放性而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获得广泛应用。远程通信功能是智能变送器最重要的优点之一, HART手操器主要是用来管理、维护智能变送器的,并不是DCS必需的。
   HART协议的物理层规定,信号传输方法采用基于Bell202标准的FSK 频移键控信号,在低频4~20mA 模拟信号上叠加音频数字信号进行双向通信,传输速率为1200b/s,并用2200Hz和1200Hz的调制信号分别表示逻辑“0” 和“1”,数字信号幅度为±0.5mA,高频数字信号叠加在4~20mA的输出信号上,同时传送。由于数字信号的平均值为“0”,因此它可与4~20mA信号并存且互不影响。其工作模式为点对点,也可采用多点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RT协议最初是由罗斯蒙特开发的,经过多年的竞争,HART协议由于其开放性而成为事实上的工业标准获得广泛应用。远程通信功能是智能变送器最重要的优点之一, HART手操器主要是用来管理、维护智能变送器的,并不是DCS必需的。
   HART协议的物理层规定,信号传输方法采用基于Bell202标准的FSK 频移键控信号,在低频4~20mA 模拟信号上叠加音频数字信号进行双向通信,传输速率为1200b/s,并用2200Hz和1200Hz的调制信号分别表示逻辑“0” 和“1”,数字信号幅度为±0.5mA,高频数字信号叠加在4~20mA的输出信号上,同时传送。由于数字信号的平均值为“0”,因此它可与4~20mA信号并存且互不影响。其工作模式为点对点,也可采用多点模式。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C:
hart协议也不仅局限于手操器,现在很多dcs,plc的io卡,带有hart协议支持,可以在人机(上位)计算机安装管理软件,统一管理现场的变送器.可以查看,调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hart协议也不仅局限于手操器,现在很多dcs,plc的io卡,带有hart协议支持,可以在人机(上位)计算机安装管理软件,统一管理现场的变送器.可以查看,调校等等.
HART协议应用还很广!qq79]

网友D(2014-03-13):
其实,就是一种过渡性协议,简单理解是从4-20MA向485过渡的,主要是4-20MA在工业现场相对来说比较稳定,不易受到干挠,485使用非常方便,但是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干扰之类的问题,4-20MA在现场不易调试,加了hart一是方便调试,而是主站也可以和多个从机通信。

网友E(2014-05-28):
现场仪表很多压力、差压变送器都是HART协议的,也有布朗协议的,具体看产品,可以订购

网友F:
现在国产HART 芯片已经比较成熟了。有意向的可联系我

楼主:
希望得到关于HART协议更多的知识!

网友G(2014-10-11):
HART协议指令解析

命令格式说明如下:

序文定界符 地址 命令 数据长度 校验位

1)例如:发送读取设备序号命令  FF FF FF FF FF 02 80 00 00 82

命令注解如下表所示:

序文 FF FF FF FF FF 定界符02 地址80 命令00 数据长度00 校验位82

返回的命令格式如下表所示:

序文定界符 地址 命令 数据长度 数据校验位

返回的数据为:FF FF FF FF FF 06 80 00 0E 00 00 FE 11 0E 05 05 01 0C 08 00 5E EE 09 D5

返回数据命令注解如下表所示:

序文ff ff ff ff ff 定界符06 地址80 命令00 数据长度0E 数据00 00 FE 11 0E 05 05 01 0C 08 00 5E EE 09 D5

这里按说明书上6.1序号命查询进行协议解析。

5E EE 09 这台设备的序号

   2)例如发这读设备的动态变量命令

FF FF FF FF 82 91 0E 5E EE 09 03 00 A7

82表主机到从机,91—10010001: 最高位为1表示主机,次高位为0表示非突发模式, “010001”是生产厂家代码,

返回信息为:

 FF FF FF FF FF 86 91 0E 5E EE 09 03 0B 00 00 41 8C CC 2B 0C 44 54 7E C3 23

41 8C CC 2B 为当前输出电流(IEEE 754浮点格式)

0C 对应的单位

44 54 7E C3 当前的压力(IEEE 754浮点格式)
转载http://joylong001.blog.163.com/blog/static/24085404920149842925688/

网友H:
现场能够修改的仪表,基本上都支持这个协议,偶们常用的就是用手操器编程了。

网友I(2019-10-29):
HART协议怎么与PLC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