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我就知道台达20PM00D有这功能。

网友A:
三菱的要专门的模块。

网友B:
他們能做排線機 他們能做印刷機嗎? 不要再這理瞎說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说得好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所说的电子凸轮是使用什么样的编码器,及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

网友D:
因为我使用的是OMRON的PLC,所以我知道它有从0到359度的循环角度操作功能。

网友E:
呵呵;日本NSD有专用的角度控制器;

网友F:
基恩士KV系列

网友G:
电子凸轮有凸轮曲线与凸轮开关两种,凸轮曲线不仅仅是位置上与机械凸轮一致性拷贝“同步”而且在加减速上也是要达到一致的“拷贝同步”,这个对于小型PLC的计算与输出响应有点难度;而电子凸轮开关确是可以用PLC作到的,无非就是响应速度(受制于编码器信号传递与处理、PLC扫描速度等)和角度控制精度(受制于编码器精度与各种响应延迟带来的误差)的要求了,一些“电子凸轮”在曲线还是开关、响应与精度上没有区分,以至于有人说“能做吗?”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先要确定上述所讲的凸轮“曲线还是开关”,速度响应要求与精度要求,才能判断用什么可以去做。

比如,用一个绝对值编码器Canopen信号与小型PLC连接(国产小型PLC就有,包括台达、深圳矩形等),可输出6-32点开关,这个就可以做“电子凸轮开关”,关键看你的速度响应要求与精度要求怎么样,我们已有很成功的案例了。

网友H:
omron的PLC C200-CP114模块就是电子凸轮定位单元。

楼主(2014-02-13):
我想用来做绕线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绕铜线机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绕线机我没做过,PLC可以通过对凸轮的当前角度的区域划分来实现输出状态的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你,有什么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I:
楼主,是不是像三菱的ABSD 这条?我与编码器配套的,如果精度不高的话,用*宝上的山塞板就做到了,

网友J(2020-07-23):
回复 网友G:
机械凸轮一致性拷贝“同步”而且在加减速上也是要达到一致的“拷贝同步
你好,这种功能的PLC哪个品牌型号比较经济性?
可以比较完美的模拟机械凸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