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一般自动化设备,电气有外部走线和电气柜两部分,外部走线可能根据需要设计添加中继盒、连接器等;
目前个人见到的电气图大概有两种表示方法:
1、电气图中只考虑信号连接关系,不考虑中间连接方式方法(如是否有连接器、是否过中继盒等),如一个末端的传感器经过中继端子台1和中继盒2之后通过航插3进入电气柜接到主控PLC上,电气图上直接将该传感器信号接PLC表示;
2、电气图只表示电气柜部分,不考虑传感器和外部走线,如一个末端的传感器经过中继端子台1和中继盒2之后通过航插3进入电气柜接到主控PLC上,电气图上直接绘制航插3信号与PLC连接;
不知大侠们都是怎么画电气图以表达设备的电气连接关系?除了电气图还需要接线图吗?

网友A:
接线端子定义肯定要的啊

网友B:
分类表达,数张图纸

网友C:
接线图一般没有吧!
电气图纸倒是少不掉!

网友D:
原理图,位置图,走线图,零件清单。

网友E:
呵呵,一张电气接线原理图搞定。

怎么搞定的呢?你再怎么转换接线排,接插件,总得套号码管吧,标线号吧。

当然,也有人偷工减料,这样查线查死人。

网友F:
电路原理图(有端子标号),电气柜外部接线图,电气柜内部器件摆放图,所有元器件清单(型号及厂商),如果再详细一点的,要有电气柜的箱体图纸。

网友G:
原理图上需要包含所有信息,楼主估计还是在用autocad画图的吧,如果你学了eplan就明白这样的好处了。

网友H:
大型自动化生产线安装时,安装工不需要原理图,一定要有施工图。

配电柜的安装位置、桥架走向、电缆走向、穿什么样线管、端子连接线号等都需专门图纸。

网友I:
你这个“电气”如果指的是工控系统,那么表述这套工控系统至少需要如下几大部分:
1、设计说明;
2、PLC系统图、地址表及材料表;
3、动力系统图及动力系统材料表;
4、控制原理图(依每台受控设备单独设计);
5、自控仪表系统总平面图及总图材料表;
6、仪表接线图(依每台仪表回路进行设计);
7、防雷系统设计;
8、电缆表。
如果依照上述方法进行设计,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小车间的全套图纸一般在50~80张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理图上需要包含所有信息,楼主估计还是在用autocad画图的吧,如果你学了eplan就明白这样的好处了。

被高手一下子就点破了,呵呵。等了解下eplan再意会你说的好处,你们公司使用eplan?听说这软件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电气”如果指的是工控系统,那么表述这套工控系统至少需要如下几大部分:
1、设计说明;
2、PLC系统图、地址表及材料表;
3、动力系统图及动力系统材料表;
4、控制原理图(依每台受控设备单独设计);
5、自控仪表系统总平面图及总图材料表;
6、仪表接线图(依每台仪表回路进行设计);
7、防雷系统设计;
8、电缆表。
如果依照上述方法进行设计,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小车间的全套图纸一般在50~80张左右。

列的好全,先谢谢!那一般小型的自动化非标设备按您看来至少需要哪几部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电气”如果指的是工控系统,那么表述这套工控系统至少需要如下几大部分:
1、设计说明;
2、PLC系统图、地址表及材料表;
3、动力系统图及动力系统材料表;
4、控制原理图(依每台受控设备单独设计);
5、自控仪表系统总平面图及总图材料表;
6、仪表接线图(依每台仪表回路进行设计);
7、防雷系统设计;
8、电缆表。
如果依照上述方法进行设计,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小车间的全套图纸一般在50~80张左右。

列的好全,先谢谢!那一般小型的自动化非标设备按您看来至少需要哪几部分?
非标设备,那就没法估计了。
一台小碾米机,你只需要一张图纸,把这个包含开关、按钮、接触器的电路画出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