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通过压差来变频恒压供水,现在又热水供水管,冷水补水管,还有回水管。问一下压差传感器是装在热水供水管和回水管之间,还是热水供水管和冷水补水管之间。是调节热水和冷水之间的压差,还是供回水之间的压差

网友A:
调节压力与温度控制关系不密切,应该与供水压力的关系密切,应该是供水和回水之间的压差。或就是就是进水压力恒定调节就行了。

这个系统应该是恒压供水,恒温调节。温度检测要在出水口即可。而恒压检测在进水口。

楼主:
这个是给酒店客房供应热水,在满足客房内喷淋头出水压力,是否还要考虑热水和冷水补水两者同时供过来的压力保持在一定范围,热水和冷水之间压力波动,用水不是忽冷忽热吗

网友B:
这要看现场吧,可以装在泵浦出水侧后任意点的,尽量不要太靠用水点会稳定性好点

网友C:
我们差压变送器两端接在哪里不是我们说了算,而是工艺说放哪就放哪……

网友D:
安在热水泵的出口不远处就可以吧,我们的浴室供水就是这样的。淋浴头可以自己调节冷热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