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请教各位老师,590张力控制,是可逆轧机的卷取,有一设备原减速比是20,现在换一减速箱减速比是23,张力过小,要怎样调整参数

网友A:
提高张力的设定值不就行吗。把给定值涨点儿。

楼主:
是那一个参数

网友B:
加速比变大了 ,作用到电机的给定转矩就变小了,如果卷取机在卷取过程中张力过小  就应该增大张力设定,或是在力矩给定出稍微成一个系数,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