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看图好像是个高速计数器,INA和INB是什么意思,那2个点导通才开始计数呢,这几个端子都是什么意思呢?我试着短接了好几个端子,面板的计数值一直是0,怎么回事呢?官网上手册也查不到了,这是老型号。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图

网友A:
这个不是常开常闭和电源共5个端子嘛

楼主:
常开常闭是输出点这个我知道,技术输入是那2个点呢,输入得2个点导通才能计数的

网友B:
不明白的是个2,3,4,6,7,楼主分类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C:
楼主,要设定工作参数才能用的吧。

3加计数,4减计数,6定时与计数功能转换,7复位
1,5是传感器电源。

网友C:
呵呵,瞎猜的哟,楼主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呀。

楼主:
谢谢大家,计数器的设定,在选型手册里有,搞定了,谢谢

网友D:
A\B是二相输入的,先设成与你输入方式一样的;

网友E:
2是空脚,3/4是A/B相输入,6不知道,7是复位,还是你自己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很简单的问题,看说明书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