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改造一套设备的线路如何要价?(20140113)

楼主(2014-01-12):
  有套老设备,一是线路老化,二是一些控制需要变动,没有原来的电路图,只有现在要求改造后的线路图。 也就是说需要对以前的线路全部拆除, 重新布线, 旧的元件能用就用,不能用就换新的, 按钮需要增加,需要重新开孔,机床灯换LED灯具,固定孔不对也要重新钻孔攻丝。设备主要有主电机一个,液压电磁阀2个,按钮5个, 转换开关1-2个,需要用到的控制元件还有主交流接触器1个、时间继电器1个、中间继电器4个等等 。 像这样的一般要多少钱?  几百一天你们会搞?

楼主:
还有个问题,自己设计的电路比对方给的电路简单得多,你是按对方的搞,还是按自己的搞?根据我的经验,如果和对方商量,对方会毫不犹豫地要求按他的搞, 没得商量。改造完后对方也只看改造后的结果,并不会核对线路。目前我已经搞了两套,对方还不知道,并且已经付钱,还让我再改造几台,我不想干了,因为我越来越觉得这点小钱不值得我这么辛苦,一是太脏,搞一次后手一个星期都洗不干净;二是钱少,和民工价钱一样的,三是名堂多,比如在改造过程中设备周围会比较乱,有时会有油污,对方会说空话;四是有时我认为好的方案让对方接受不容易。

网友A:
如果是私活,就好办多了,按照个人的意愿直接拍板,如果是公事,只能按领导的意思办了。

网友B:
工价不清楚,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图纸的话,如果对方提供的没有错误或不妥,宜用对方的;如果有修改或有更好的方案,宜事前取得对方的同意。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适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私活,就好办多了,按照个人的意愿直接拍板,如果是公事,只能按领导的意思办了。

以前因为没搞过,所以很便宜就接了,根据我在学校接类似线路的经验,在学校不要求工艺,只要求线路接对试车成功就行了,一般也就几十分钟的事情。 我以为这个在机床上需要穿线,一天可以搞得完,所以就接下了,现在看来基本要两天,而且比较累,按照我上班工作的节凑,三四天的工作量都不止。

网友C:
我觉得500至1000差不多。

网友D:
如果觉得不值,可以和对方商量,没有合同可以随时终止。最起码对看起你。

网友E:
500块钱一天

网友F:
看活多少啊,一天最少也得200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价不清楚,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图纸的话,如果对方提供的没有错误或不妥,宜用对方的;如果有修改或有更好的方案,宜事前取得对方的同意。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适当。
都是口头约定,比如说有些线路,对方也说可以不动, 可事实上不改的那一部分和图纸并不一致,我非要去改吗?对方的改造的目的是实现某些功能 都达到目的了, 商量并不好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价不清楚,缺少这方面的经验。

图纸的话,如果对方提供的没有错误或不妥,宜用对方的;如果有修改或有更好的方案,宜事前取得对方的同意。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一定适当。

我不是开公司,和对方签了合同,没有按合同行事打官司都打不赢, 这个拿到钱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活多少啊,一天最少也得200元啊。

现在差不多是这个价,我觉得这个价格很不值,太掉价了。

网友G:
没有10000不干这事,,,,,,,,,

网友H:
呵呵,看个人的经济状况吧。

比如说,我不接你的活,也有其他事情可干。

或者说,接这活已经没什么技术搞头了,纯粹是苦力。我也不缺这几个钱,让新人来吧。

网友I:
技术协议谈好,你会知道价格的!

网友J:
   民工都200多一天了,你看着办。

网友K: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500至1000差不多。
量大可以低点要是量很少800-1000也够了

网友L:
你的要价是太低了啊。

网友M:
这样的电路,如果还要在机器上布线的话,最少收费1000

网友N:
主要是看你个人了,个人认为一天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