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IO控制选型

楼主(2014-01-12):
我想用FXPLC,实现远程IO控制,除了用FX2N-16CCL-M模块实现CCLINK通信,还有别的更好的通信控制方式吗

网友A:
距离有多远,远程的点数有多少?

楼主:
距离210米,I51 O51

楼主:
51输出51输入

网友A:
如果不想用CC-LINK通讯,那用两个PLC做485通讯,距离200多米,最好要用ADP设配器通讯,这样成本也不是很便宜的。

楼主:
没这样搞过,不会呀

楼主:
听说用FX  PLC通过485通信和数据采集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B:
用数据采集卡成本上也不会特别便宜;

楼主:
那版主给个建议吧,我怕FX2N-16CCL-M停产了,不好买

网友A:
FX2N-16CCL-M是要停产,但你可以将主机换成FX3U的,然后用FX3U-16CCL-M。

网友C:
三菱的远程IO基本都是用CCLINK,这比较成熟,建议楼主用CC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