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2):
 纬创的30千瓦变频器器。显示FLFE 面板无法条件参数。  查说明书是说此项厂家保留。没有任何说明。有没有什么办法解锁呢?

网友A:
被限时了吧?问问客户具体情况,是不是欠人家人民币了?如果是就电话厂家,因为这种密码别人一般不知道,至于怎么能问出你想要的答案,就要靠技巧了,祝你顺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用户的意思是被厂里锁掉的

网友B:
烂厂家,这种变频器以后不会买了!

网友C:
能否拆下EPROM在好机上拷贝新的参数过去看是否还有这种故障?有一些密码是存在EPROM内的。

网友D:
照这么说重新买块CPU板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E:
把RMB给了就好了

网友F:
很多厂家都有这功能。问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