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28 开机显示EEF,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13):
     多台施耐德ATV28 7.5KW变频器,开机显示EEF,查说明书是内部故障,用同一CPU板在不同驱动板上试验,有的驱动板显示正常,有的却显示EEF,说明是驱动板的问题,到底具体是驱动板哪个地方的问题?请有经验的指教。

楼主(2014-03-03):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据我所知  Cpu 板子和 驱动板子  不配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CPU 板 是好的话  驱动板 也没问题  驱动板 出故障 不会出这个故障  你是变频器 多了 搞乱了吧 每个 板子 都会有识别  0.75的cpu 放在2.2 KW上面  就会EFF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关注,是用同一块 7.5KW 变频器的CPU板,试的都是ATV28的7.5的机器,试了20多台这种机器,有一半是显示这种情况的,其他的机器就正常,这些变频器都是我在一批柜子里拆的,我原来一直怀疑是设置不当造成的。

网友A:
可以试试恢复出厂值  一般情况 CPU 和驱动板都没问题  主板识别 都会有不同的2个电阻 来识别 本人一孔之见 你的问题 如果不算故障 就没必要深究了  上述问题 我在维修过程遇到过 也是很不理解  仔细观察  是有识别电阻的

楼主:
哦,是这么一回事,谢谢。识别电阻在CPU板还是电源驱动板,是哪一个?

楼主(2014-04-21):
znzrrr 说得对,就是搞错了板子,原来显示EEF的驱动板是5.5KW的,因为机器破旧且脏污,总认为都是5.5的,没有仔细核对,感谢znzrrr的无私奉献,佩服znzrrr的丰富经验。

网友B:
楼主下回要仔细了啊

网友C:
干我们这一行 要仔细仔细 再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