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在初次使用SINAMICS S120时,可以使用“自动配置Automatic Configuration”功能,在线完成驱动系统的配置。首先完成硬件连接,然后使用STARTER或SCOUT在线连接CU,然后就可以进行配置了。
在进行自动配置时,软件会通过DRIVE-CLiQ连接自动识别系统硬件类型与拓扑结构。但有些情况下,会碰到配置失败的现象,在弹出的错误窗口中会有所提示。引起配置失败的原因可能有:
1.CU与驱动系统不兼容
这一问题常发生在CU320-2与其他设备的连接中,因为CU320-2是新推出的产品,而其他系统组件都是老的。新CU与老组件之间可能有兼容性问题,比如与电机模块、端子模块等,在使用之前需要检查系统兼容性。兼容性列表:
F0505 SINAMICS S120 控制单元CU320-2 DP 连接设备兼容性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searchResult.aspx?searchText=F0505
2.DRIVE-CLiQ接线拓扑错误
同一个CU上的接口,最多可以串8个。等等等等。。。
3.串在同一条DRIVE-CLiQ线路上的设备采样时间不同
注意:书本型模块Booksize与装机装柜型模块Chassis不能串在一起。因为书本型模块电流环采样时间一般为125us,Chassis一般为400us.。
注意:电源模块与电机模块最好不要串在一起。同样的原因。
所以,最好是电源模块接一个CU的口,书本型电机模块接一个CU的口,装机装柜型电机模块接一个CU的口。不要混串在一条DRIVE-CLiQ网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