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一个控制电机电路,空开---接触器--电机  接触器吸合,空开跳,甩开电机 接触器吸合,不跳。单独测电机,星型接法,相间电阻0.8欧姆。摇表摇,不接地。11KW 电机,手动盘电机很轻松
1,会不会是电机相间短路,测不出来?
2,还是有其他问题呢?
空开换成32 A 的,电机6根线测了0.4 Ω 平衡。
接触器吸合的瞬间,空开跳闸

sew的电机 欧洲货,鼠笼电机,会不会是转子烧了呢?

网友A:
相间短路你可以将电机的六个桩头的线都拆开再测量,如是匝间短路就只有换个电机试试了。

网友B:
11KW的有星型接法?电流启动小    特殊
好像在书上看过规定,5KW以上都是角型接法。空开额定电流?
可以试一试不用空开,测电流。。。。。。。。

网友C:
头尾接对了?线圈之间绝缘好吗

网友D:
有时候电机烧了是测不出来的。11KW星行接法我这也有这样的电机。

网友E:
电机烧了,有时不一定对地短路,匝间短路一般还是不好测量,要有电桥或微欧表,要快速判断电机有没有匝间短路,可以用万用表的微安档,量测一下,看看表针有没有摆动来判断电机的好坏。

网友F:
首先要确定是轻载启动还是重载启动,如果启动瞬间电流太大,会造成空开跳闸;断路器选择感觉有点小,再就是需要加个热保护;
如果是原来在用的设备,首先检查断路器,微型断路器用时间久了或跳闸次数多了,容易出现频繁误动作;再有就是如果怀疑电机用问题,可以先打开接线盒盖,从是否有特殊的味道大概先判断下。

网友G:
把空开换大,63A的,再试试。直起电流大,空开要加大容量。

网友H:
做等答案,话说,电机匝间短路那个是用万用表测不出的。

网友I:
有可能是电机匝间短路了, 用摇表摇相绕组之间的绝缘。也可以边盘电机边摇。
一般是能够摇出来的
在不行,直接拆开电机看。

网友J:
这么大电机,测电阻是测不出来的,所以平不平,那是假的。
32A空开也太小了点吧?还是换成63A的。作为分断用的空开要按额定电流的2~2.5倍选型。

网友K:
电机是带什么负荷的?风机还是什么呢?11KW星形接法我还真没接触过。

网友I:
以前我们公司2台SEW电机,上午都能转的。下午就不行了,一启动空开立马跳。
后来拆开都是里面卡簧掉下来了,把线圈短路给烧了。
先用摇表摇相间,明显的绝缘值要低很多。就能确定电机不行了。
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L:
上个马达照片看看什么样?及具体型号?这马达应该是380V接星形,220V接三角形?

网友M:
换个63A的空开,再想法钳一下启动电流。

网友N:
换63A的空开试一下,同时用电流表测一下电流。11kw的电机星接我也没见过。

网友O:
空开有照明跟动力的吧呵呵

网友P:
可以空载起动比较一下;
还有注意开关的额定电流(可适当加大)及开关的质量。

网友Q:
刚好今天有一台复盛空压机11KW,压力开关坏了,用的过热保护继电器是24A的,三角形接法,直接启动时,我用钳表仔细测试过电流,瞬间启动电流90A,运行电流三相各是22A、23A、23A,我的断路器是60A,供你参考。

网友R:
看现象好像是电机绕组的问题。

网友S:
尝试下上面的各位说的加大空开试试,另外,电机绕组有破线的情况下,单纯测绕组是测不出的,可以在测试某一绕组时,缓缓手转动电机,有时定子绕级在某点有绝缘损坏的情况,只有在这点上才能测出来,转动时碰到这点才会发现故障,并且一上电就会跳闸的,供楼主参考

网友T:
检测一下接触器 有没有问题?

网友U:
楼主解决没有?希望到时候楼主把结果公布一下!

网友V:
空开换大点的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T:
谢谢您的提醒,就是接触器坏了!

楼主:
谢谢大家,解决了,接触器坏了!有点小题大做了!

网友W:
引用 楼主:
…… 有点小题大做了!

不能这么说。

维修中,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解决后,会觉得很简单,觉得走了弯路;而从中,可以总结经验。
也许,楼主还可以详细叙述一下判断过程,和对原因的分析。

因之前提到“甩开电机 接触器吸合,不跳”,就很可能认为接触器没有问题,至少不怀疑绝缘损坏。

网友X:
空开、电机线、电机都有可能有问题,你换个大点的空开看看那,或者接个类似功率的电机试试

网友E:
接触器是怎样的坏了?跳空开一般都是过流才会跳的,是缺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引用 楼主:
…… 有点小题大做了!

不能这么说。

维修中,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解决后,会觉得很简单,觉得走了弯路;而从中,可以总结经验。
也许,楼主还可以详细叙述一下判断过程,和对原因的分析。

因之前提到“甩开电机 接触器吸合,不跳”,就很可能认为接触器没有问题,至少不怀疑绝缘损坏。
说的也是。 这也是经验的积累。
把接触器拆开了,也没有发现打火特别严重,但是可能是细微处击穿了。

网友Y:
     找到根原因,好,也学了。

网友Z:
回复 楼主:
楼主说的是接触器内触点间电打火碳化短路了吗。

网友AA:
其实是接触器缺相了,不接电动机所以空开不会跳,一接负载就过载。我遇到过,接触器主触头直接都粘在一起了。大电机一般不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Z:
是的,但是拆开没发现明显的异样

网友AB:
把连接片拆了测电机是不是烧了
实在不行就把电机打开看看

网友T:
回复 网友W:
哈哈 我答对了!有些问题就是这样!经验有时比理论重要 版主咋不给我加一分呢?

网友W:
回复 网友T:

好的!
理由是: 给出的提示,与实际情况相符。

32楼youlong8899提到的情况,亦可作参考。

网友G:
接触器坏了?那是缺相跳的闸呀?

网友AC(2014-04-25):
做事要认真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