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HLPA,好象几台都是如此,难于相信,不知是为什么。上电静态反压正常,停止状态时测量输出有20V左右电压。运行输出无异常,带电机也正常。担心模块漏电,拆下来量正常,换另一个上去现象完全相同,担心板上有异物,认真检查一遍也无异物。其它变频停止状态时量输出看不出指针偏转的,为什么呢?

网友A:
是不是直流刹车?

网友B:
刚上电,应不是制动吧。六路都是反压,不存在开通。

网友C:
应该是输出模块漏电流大的原因,用电流表串入输出回路中看电流大小。

网友D:
是不是在矢量模式下的

网友E:
漏电压吧

网友F:
是不是矢量模式下的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