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伺服电机带动滚珠丝杆,变成一个可变压力的伺服压机,但是怎么把伺服电机扭矩值转化成滚珠丝杆的推力呢,或者说我需要5T的力,需要选择多少扭矩的伺服电机呢?

网友A:
与导程有关;与丝杠有效半径有关。

网友B:
能幫樓主解答的人還真的不多 你想用伺服的扭理轉換成推力 這是可行的 但你的構想是有問題

A> 5T的推力怎麼來 你又怎去確認識5T的推力
B> 絲桿能承受5T的力 我相當的懷疑
C> 最好用速度型控制 用壓力傳感器形成閉環 降低伺服推力之非線性的關係

网友C:
滚珠丝杆承受拉力时,没有问题。但承受推力时,需考虑长、径比,也就是压杆的稳定性能,以免滚珠丝杆突然被压弯。
滚珠丝杆产生的推、拉力,可参考以下网页介绍的方式计算:
即推、拉力(Q)=螺旋力(P)/tg(λ+ψ)
λ=螺旋升角
ψ=磨擦角
http://www1.bigc.edu.cn/jxyl/chapter09/inside_09_03_01.htm

网友D(2014-05-12):
利用功率相等原理,电机扭矩与转速乘积等于推力与丝杠速度乘积,
中间需要知道丝杠的导程。
此外,需要考虑电机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