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各位老师好:

   小弟初入门,请教个问题。请各位老师好心指导指导。小弟在这感激不尽。

   小弟现把一台旧设备(工控机控制)改造为PLC。以前旧的设备伺服这块采用的是三菱的mr-j3-100a(60a),现新型设备用的是松下的PLC。我现想用松下的做控制部分,用PF0-PP21做驱动,驱动这2种电机。
   已知三菱电机采用的是脉冲CW和CCW控制的接线。我也想达到这个功能,我查了手册,介绍了三菱位置控制的接线。但我还是不能太确认。
   请教各位老师:1.这2个东西连一起,驱动上需注意什么特别的东西么。
                 2.接线就直接把脉冲信号也放到CW和CCW上就可以了么。
                 3.本身的脉冲频率是否达到要求?
    请各位老师帮忙解答,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三菱的MR-J3-A的脉冲可以用脉冲加方向控制,对于小型的PLC一般是用脉冲加方向控制
接线分为差动和集电极解法,这个要看你的PLC输出是什么信号,这个驱动器的手册说明中有接线说明的。

楼主:
好的 ,谢谢楼上老师了。
给了我一个指导方向,我马上去查手册。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