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PLC与PC的连接模式:FX2n--485BD----------485/232--PC的232。请问,我想485转232口,应采用无源的,还是有源的。无源的能行吗。距离在20米左右。谢谢。

网友A:
S7-200测试无源可用。如果不是太长的话无源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无源的485转232大概¥20,有源的就贵多了,大概¥90吧。

这个用有源还是无源的,不好下结论,要实际测试。楼主跟商家说好,无源如果不行,就加钱换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