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单修驱动板好工具(20140115)

楼主(2014-01-13):
前几天拿到一个损坏的驱动电源板,天津诺尔的板子,查明模块炸毁,更换后就是进行驱动电路的检测了。
首先直观检查,各路驱动二极管和电阻电容器件,找出三个二极管击穿。然后电路板送电查得一路截止负压不对,更换该路316J集成后静态电压正常了。
是否完成修复?还需要测一下动态电压,但是该机内集成回馈电路,线路复杂,拆装不易,贸然装好试机也怕出问题。
不挂主板动态电压怎么测,停了半天后想起,论坛中有人说过,测驱动可以直接加方波信号。
手头有555电路,应用也很熟悉,用半个小时做出一个方波电路。

5V供电,输出900Hz左右方波,参数没问题后用热溶胶固定,留出三个线头。
按电路板上的驱动集成找开关电源来的5V供电端,查资料看板找各路信号输入点。
实际用的效果不错,静态截止电压7V,加入方波信号后变交流9.4V左右。排查下来,该板子又找到一处故障点,在一个电解电容下面,铜箔缺了一小段,周围没有电弧烧灼痕迹,很纳闷。连接后,换掉两个电解,该路也正常了。

网友A:
不错,好经验,值得分享。

楼主用电脑电源改成了测试电源呀。

网友B:
好,不错的经验啊, 值得参考。

网友C:
呵呵看来师傅是高手啊

网友D:
老师傅积累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E:
看样楼主的装备很全啊。

网友F:
露珠技术好好啊,羡慕,嫉妒恨。只配给你焊个电容之类的贴片东东的路过。

网友G:
楼主的技术很高,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H:
楼主技术不错!经验也多!谢谢分享!

网友I:
是不是电解液漏了,把铜箔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