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4-01-13):
请教师傅,这怎么搞?

网友A:
图纸不是标注的很清楚吗?有什么问题额

网友B:
楼主想知道什么
、?

网友C:
图纸很清楚啊

网友D:
是85号报警吗?

网友E:
查手册,看报警参数说明

网友F:
找到对应驱动器的手册,根据上面的报警代码解释找原因。

网友G:
问的AL85的报警代码是什么吗?

网友H:
对应的说明书查看一下这个报警代码的含义;
三洋的伺服国内相对比较少;

网友I:
有资料比较容易查故障
没有的话很难了

网友J:
AL不是故障代码,只是报警记录查看的一个标志。

楼主想问什么?

网友K(2021-06-13):
你上次的三洋AL 85这个报警代码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K:
你好!你上次的AL 85报警代码是怎么解决的啊

楼主:
机械故障,丝杆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