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送指令 找高手帮忙解释下 其中#0010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4-01-13):
(无正文)

楼主:
#0010和#0012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麻烦高手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用的事OMRON的PLC吧 #代表十六进制数,也就是说#0010和#0012分别对应十进制的16和18 在OMRON中表示为&16和&18

网友B:
#代表十六进制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十六进制 但是不明白这么写的作用

网友C:
这就是规定的事。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不会是让大家帮你分析程序吧?MOV指令就是将源地址的数据传送到目的地址!至于那些控制字,就是你自己应该了解程序了。

网友D:
欧姆龙的十六进制

网友E:
数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