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之前用的STL语句,我想把从PLC上读下来的STL语句程序转换成梯形图,不知是否可行?
为什么要用STL 编写呢?梯形图不是更直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STL语句,我想把从PLC上读下来的STL语句程序转换成梯形图,不知是否可行?
为什么要用STL 编写呢?梯形图不是更直观吗?

1、能否转换取决于2点:
 A、程序按照梯形图的语法要求写成的。
 B、程序中没有梯形图不支持的功能,例如间接寻址。
符合上述两点,才可以STL转化为LAD。
2、为何要用STL呢?因为西门子的PLC的客户群并非完全是现场工程师,也有为程序员准备的STL,以及SCL等各种编程方式。

网友B:
一句话
梯形图都可以转换成STL
STL不一定能转换成梯形图

网友C:
有的语句能,有的不能!

网友D:
不太会语句表大部分都是用梯形图

网友E:
STL转LAD,有些会转不过来
LAD转STL,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