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485BD与232/485转换口的问题

楼主(2014-01-13):
我想购买一个FX2N485BD(只使用一个PLC)及一个234转485口,如图,硬件本人不太懂,请问,这二个东西是怎样对接的。谢谢

网友A:
FX2N485BD 的RDA和RDB与连接线的。A。B相连就可以了。SG可以与GND相连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助写写清楚。谢谢

网友B:
SDA和RDA短接后接到A;SDB和RDB短接后接到B。

网友C:
具体你想怎么个用法? 分别连接什么?

网友D:
呵呵;为什么不用232BD或422BD;

网友E:
你想做什么通讯?

楼主:
我是按书的例子做的。书中的485/232用的是ND-6520,可用于全双工I、II。这个485是半工的。图示为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