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3):
各位前辈你们好,请问变频器烧坏也分季节与气候的吗?我们厂子五百多台的变频器每天24小时工作,而且有很多变频器都是直接断电通电的,现场环境也不怎么好,机器里面灰尘堆的老厚了,为何最近一个多月也没坏一台呢?夏天的时候坏过将近20台,这些机器用了三年多了,而且外面的厂子最近也没啥机器报修的,这个把月只有一两台。

网友A:
这个问题还真的与季节有关!特别是国产的优先。
这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砖家…

网友B:
夏天温度高 故障率当然会高点!

网友C:
电子元器件和线路板最怕油 对温度也很敏感 当然是温度越高问题越多啊 灰尘多散热就差 所以平时保养也很重要啊

网友D:
与季节有关。这个不仅仅是变频器,所有的电气系统,都存在安装环境气候的问题。比如说,南方的梅雨季节,比如说东北的严寒地冻季节,都有可能影响电气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E:
环境不好,天气潮湿,往往一通电变频器就牺牲了,有时一天拆好几台啊。

网友F:
夏天温度高,这个还真容易坏。

网友G:
夏天的时候坏的机率相对多一些

网友H:
保养不好,什么季节都可以坏。

网友I:
呵呵;与气温、湿度、工作的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

网友J:
石化控制风机的变频器,夏天切工频开全速,变频坏了也不会发现。到冬天要变頻,变频器坏了就体现了。

网友K:
俗话说老牛老马难过冬,对于动物而言是如此。但对于电器产品就不同了,而是难过夏,夏天气温高,散热条件差,环境湿度大影响绝缘及容易锈蚀,所以故障多一点也是难避免的。

网友L:
还是空气湿度影响最大,平时变频器工作应该还算正常,到梅雨季节,特别是经过一天的休息,星期一开机会发现坏较多的变频器,包括数控系统的电源模块、驱动模块,工作电压越高,坏的几率越大。

网友M:
夏季和深秋容易坏。

网友N:
    这个问题还真的与季节有关!
     温度/湿度/海拔高度都有关。

网友N:
      冬天,山区也容易故障。

网友O:
雷雨天的一个闪电就让车间的3台变频器同时住院。

网友P:
"夏天的时候坏过将近20台,这些机器用了三年多了,而且外面的厂子最近也没啥机器报修的,这个把月只有一两台。 "

不知道楼主是厂里做维修的?还是外面维修店专职做变频器维修的?如果是外面专职做维修的话,一个月只修一两台的话,糊口都困难啊!

网友Q:
跟工作环境有关,也就跟天气也有关系

网友R:
肯定的,夏天热,元件容易坏!

网友S:
半导体元器件高温是致命的,所以季节是有一定影响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D:
与季节有关。这个不仅仅是变频器,所有的电气系统,都存在安装环境气候的问题。比如说,南方的梅雨季节,比如说东北的严寒地冻季节,都有可能影响电气系统的正常工作。
版主输的对

网友T: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D:
与季节有关。这个不仅仅是变频器,所有的电气系统,都存在安装环境气候的问题。比如说,南方的梅雨季节,比如说东北的严寒地冻季节,都有可能影响电气系统的正常工作。
版主输的对
打错了  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P:
呵呵,业余维修。

网友U:
温度气候使用环境都有密切关系

网友V:
散热没有做好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B:
夏天温度高 故障率当然会高点!
再加上厚厚的灰尘,一定要坏的!

网友X:
同使用环境有关的。平时保养很重要的。

网友Y:
应该不光是季节的因素,还有温度,湿度和工作的环境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