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4):
准备自学西门子STL编程,看了它的语句表编程手册。但是对它的指令的描述特别不能理解。
比如对A的描述是:A检查寻址位的状态是否为"1",并将测试结果与RLO进行与运算;
对AN的描述是:AN检查寻址位的状态是否为"0",并将测试结果与RLO进行与运算。
看到这里我就迷糊了,我无法将它们与以前我接触到的常开常闭联系到一起,为什么A检查是否为1,如果为1呢,不为1呢?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看作开关,1是通的意思.0是不通的了

网友B:
A就是and 就是逻辑"与"运算.
A后面的位,就是"与一下.所谓检查为"1",就是按照与的逻辑,结果才有可能为"1",才与上次的结果运算.如果为0,直接就结果0了,都不要和别的进行与了,直接输出到下一条.
如果闭合作为逻辑"1"的话,就是检测到闭合才继续与,没有就直接输出0.

网友C:
A看做“与”;
AN看做“先非后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