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4):
各位大神,请教下。我这有台机手动、自动都能运行。但是自动开一会就会停止。手动清理卡主的料,按自动又能运行一会。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神马,什么机器?

网友B:
楼主你要把事情表述清楚,表达一个什么意思,什么机器、什么控制、同行才能方便帮助你

网友C:
   可判断一下,卡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是因为停机才卡料、还是因为卡料才停机;停机才卡料的话,可先检查PLC有关外围器件,看是否工作正常。
   也可能是其他问题;若能够监控到程序运行,则可观察一下。

网友D:
那卡住的料,有没有对应相关的信号到控制器,如有监控下程序看是不是这个信号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台缩管机,1:主要用丝杆送料,2:用油缸顶起模具夹住管:3:用油缸推缩管模具。现在手动是没有问题,自动时会在模具夹上升到最上端停,也会在下降一半停。有时在缩管模具前进终点停,也会在推一半停。plc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缩管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停机卡料,我把继电器都换了,观察接近开关都是好的。监控不了程序。

网友B:
检查一下霍尔传感器,到PLC的输入有没有

网友C:
仔细观察,停机时(及前后),PLC的输出怎样;需要的话,也观察一下输入。

网友A:
这样看应该是那里线头松了。

网友E:
检查外围接线
正常是监控程序对照 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F:
应该是某个传感器或接近开关之类的输入引起的条件不满足,最好问编程的人。

网友G:
可能是外围的检测元件

网友H:
需要持续观察一段时间

网友I:
没有报警可以看吗?
没有报警拿只有看程序了?
观察下油缸的速度比以前慢了没?
你先可以把油缸的速度调快点看下。从油路下手吧,也有可能是调速度那油阀堵了点、过滤器、检查油路。。。。
我怎么觉得是程序里面有保护的,就是油缸多长时间没有到指定的位置,就会停止工作。手动的时候没有这个保护,自动的时候才有。
以前给提升机做过这样的保护,规定正常时间内到达开关信号,如果超过时间就停车保护。怕小车卡主,还在放绳!!

楼主:
回复 网友C:
停机时可看见情况下,有输入,没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J:
PLC 控制的,监控一下就可以么!

网友K:
应该是保护动作了。

网友L:
对照输入输出点,看看是没信号输入,还是没有输出

网友M:
应该是外围控制条件没达到联锁了吧。

网友N:
有电路图吗?要有可以发上来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O:
没看的怎么明白

网友P:
查下保护系统电路

网友Q:
应该是外围条件不满足,倒致的PLC保护停机,楼主可着重查下外围的传感器,以及像行程开关,微动开关一类的

网友R:
做一下PLC在线监控应该能发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