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外部面板操作,如何连续变更三菱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14-01-14):
变频器是FR-D700-0.75K-CHT系列的,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A:
可以详细说明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详细说明点吗
就是不与触摸屏或PLC通讯,通过外部设定,能否在变频器运行过程中,通过旋转“M”旋钮,进行频率设定,在一定范围内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小弟是新手,敬请指点~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要变频器手动调节频率了。把频率来源设定到面板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把变频器控制选择为键盘控制

网友D:
可以把运行模式设为3,端子启动,面板旋钮给频率。变频器出厂默认的是面板启动,面板旋钮给频率
你可以详细看下运行模式 选择适合你要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 我试试

网友E:
说明书对每种工作方式都有清楚地说明,包括需要调整的参数,不知楼主为什么不先看一下。

网友F:
用面板上的拨轮,或设成外部用外接电位器就行了;

网友G:
用PU/EXT进行切换PU操作就可进行面板调速。

网友H:
设置成本地都可以了吧

网友I:
呵呵西门子的ABB的都是设成本地就可以了

网友J:
没说明书吗?看看就行了

网友K:
8楼 9楼说的好  几具体操作可以看说明书的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变频器设定成面板控制,根据说明书更改变频器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L:
通用的,看看变频器的说明书

网友M:
那个黑色大旋钮可以在运行中给定频率的,我试过

网友N(2014-05-21):
说明书里应该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