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4):
如题,一台数控自动车手轮没没脉冲了,想更换手轮但是原厂的太贵了,而且只有六轴的,太浪费了,想买个经济的三轴的换上,需要注意点什么?
多谢各位高手。
关键问题是没有随机电路图,只有线标可参考。

网友A:
我们都是更换原配的,我觉得用新手轮应该要考虑信号接口一致就行了。

网友B:
你的CNC是什么型号的,从控制上来说应该可用,只要你的电压、信号类型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2-23):
三轴和六轴不就是一个选择开关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