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报CPF23(OH1)

楼主(2014-01-14):
安川A1000 5.5KW,刚开始上电无显示,修好之后。 上电报CPF23(混合IC不良)复位报OH1.(我换了电源芯片3844,原先的坏了)无从下手,求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下,求解答

网友A:
3844型号一样吗?有一次把康沃的2842B换成了2842A。变频器一带电机就报OC。查了半天才发现电源IC型号差异。换了就好了。

网友B(2014-10-09):
常见的变频器光耦,电源IC,我这边有很多齐全的型号。
我这边有全新的电源驱动电源板 安川变频器CIMR-AB4A0023 A1000 5.5-7.5KW电源驱动板不加模块的。
价格便宜,980.00 人民币 一块,需要的电话联系1 8 0 2 3 2 1 7 3 0 5 小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