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西门子变频器M420短路后的情况

楼主(2014-01-14):
(无正文)

网友A:
报废了;
面板留着还有用;

网友B:
看上去严重损坏了!

网友C:
炸成这样了

网友D:
西门子的修一下跟换新的一样贵

网友E:
这样的,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F:
炸了,应该是热的问题。不是短路,是先热导致元件短路再炸。

网友G:
差不多报废了。

网友H:
买新的吧 这个留着拆配件吧 估计也没什么好的了啊

网友I:
模块贵,算了别修了。

网友J:
这种设计就是一次性产品,不考虑维修了。

网友K:
看起来炸的很严重,应该报废了。

网友L:
西门子的420坏了就报废就完了,修理也不好修,别扭位置,都没法测量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