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电机

楼主(2014-01-14):
现因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做高频实验时,需配高速电机(10000r/min以上),求推荐厂家,型号,谢谢

网友A:
SEW,2级的运行在150HZ,以上,没有问题

网友B:
需要确认电机的功率呀,小功率的好选择,大功率的很少,需要定制。应该以11kW为界,以下的好找,以上的需要定制专做。

网友C:
如是11千瓦的,无锡就有生产的,频率可达600HZ。

网友D:
买一个电主轴就行了。

网友E:
      10000r/min以上,大约167HZ。

网友F:
轴研科技生产的主轴电机最高可以达到40000转/min.但价格贵。

楼主(2014-06-26):
多谢各位的支持,最后还是没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