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4):
1、1台西门子MM440 7.5KW变频器,上电,开机,充电继电器动作正常,设置为面板控制,运行,风扇运转,增加频率到20多Hz,报F0022,停机,风扇停转。
2、断电,静态测整流、逆变模块正常;
3、拆机,看到积尘积毛严重(羊绒企业),超声波无水酒精清洗、烘干后,重新组装;上电,运行,一切如故。确定故障不是电路板污染造成的。
4、再拆机,仔细查看电路板,发现电源板背面1处焊点有烧焦的痕迹,对照元件,是充电继电器触点焊脚虚焊(电路板上的焊盘也烧掉了),充电电阻烧裂(但阻值为350Ω左右,应该正常),充电继电器外壳烧裂。
5、从充电继电器触点焊脚到直流母线正极补焊1根导线,去掉原充电电阻,用3个10W1KΩ的水泥电阻并联代替后,装机,上电,运行,正常。
总结及经验教训:
1、由于充电继电器触点焊脚虚焊接触不好,但充电电阻正常,在开机而不运行时,直流母线电流较小,电压仍能正常加到各部分电路上,表面看来一切正常;当启动运行后,随着频率的上升,母线输出电流增加,充电继电器虚焊点接触电阻造成的压降增大,同时充电电阻电流增大发热,电路各部分供电电压降低直至不能正常工作,造成报F0022停机。
2、第一次上电运行试机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一直检测一下直流母线的电压,应该可以发现随着频率的增高母线电压是逐步降低的,这样就能够大致判定是直流母线回路的元件故障了。
3、第一次拆机清洗时,如能够仔细检查电路板,也可以发现虚焊烧焦点,省去了装机、再拆机的麻烦了。

网友A:
呵呵,看开始找到故障点了。值得一炫。

网友B:
不错,文字配上图片,标注的字体有点小了。

网友C:
呵呵经验帖必须顶

网友D:
图文并茂的经验贴,必须顶。

网友E:
有时候小问题大影响。

网友F:
欠压故障很多都是接触器接触不良造成的,也有接触器控制电路原因。还有就是直流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G:
图文并冒,好东西收藏了!希望LZ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H:
很好的解决办法,谢谢分享。

楼主(2015-11-15):
又一个西门子440 11KW,故障现象完全一样,故障点都一样,处理完全一样。
西门子的通病?

网友I:
经验比理论来得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