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4):
请教个问题,我最近用fx-4ad采取4-20mA的电流信号,按上面的程序为什么D0、D1、D3里面都有数据,而D2里面没有,我用了2个fx-4ad,都是这种情况,也就是第3路没数据,请问是我程序错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谢谢大家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现在要测100多个4-20mA的电流信号,plc用的fx-3u,由于最多只能接8个fx-4ad,是不是要用4台plc再加几十个fx-4ad,有没方便的办法解决?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现在要测100多个4-20mA的电流信号,plc用的fx-3u,由于最多只能接8个fx-4ad,是不是要用4台plc再加几十个fx-4ad,有没方便的办法解决?谢谢指导

买诸如腾控的STC系列采集模块采集模拟量信号,采集模块之间与FX3U通过ModbusRTU通讯,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B:
呵呵;把其它通道的信号接到CH2上试一下,也许是你信号的原因;
100多路A/D信号的话,用FX系列PLC采集不现实;
直接用采集卡,然后数据传给PLC;

网友C:
如采集频率不高的话,是否可以用轮询的方式呢?AD与DO组合方式来解决??

网友B:
呵呵;轮询方式操作起来不靠谱;

网友D:
      响应速度要求多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