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1-14):
数据线不是原装的,主要用来学习下。前阵子用的还好,昨天连接的时候成这样了,求解(已解决,找了根原装的通讯了一次,重装系统,驱动,山寨的也能用了)。

网友A:
端口设置对了吗

网友B:
换线吧,线不是很贵吧

网友C:
不是原装的就这样,看程序能否上载

网友D:
呵呵原装线很贵的吧

网友E:
有些线是虚拟串口,是需要驱动的

网友F:
是这样的,数据线坏了,我试过用485转232和PLC通讯就是这么个情况,能通讯,但是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原因不明。一般自己设置PCL型号和通讯口可以下载程序。不过监控就不好用了。可能是因为后装程序的原因吧。重装系统后就好了。
我买PLC只是为了玩,现在干的和电气不沾边,纯属个人爱好。

网友H:
com口恢复默认,重新装驱动。

网友I:
有原装的线 应该就好了

网友J:
也遇到过,应该不是PPI的问题吧,我用的都是原装的

网友K:
普通的线不是每次都能连接上,如果常用最好换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