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4):
在proface里显示都正常的,上载到电脑里中文显示成乱码了,求高人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用鬼子的语言写的??

网友B:
系统设置里面,有个语言设置选项

网友C:
显示屏是否有设置成中文的,用过,没你这种情况

网友D:
一般是日本软件写的
用中文软件上载的

网友E:
呵呵;如果屏内是中文繁体/日文/韩文等,上载在中文系统下显示都是非法字符;

网友F:
装个金山快译。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该怎么办呢

网友E:
呵呵;你如果是把程序输到同型号的另一台里面,在屏上还是会正常显示出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如果是把程序输到同型号的另一台里面,在屏上还是会正常显示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big5繁體,怎麼弄啊

网友E:
呵呵;你想变成中文简体?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big5繁體,怎麼弄啊
已经说过装个金山快译;
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