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4):
 把固态调压器串联在变压器的输入端来调节输出端电压是否可行,输出端接加热丝达到调温的目的。

网友A:
没有这样搞过
按说是可以的

网友B:
不了解固态调压器;
想来,应当注意一下固态调压器的输出波形、并是否可接感性负载;
或查看固态继电器的说明书,看有无相关的说明。

网友C:
可以的,固态调压器就是可控硅而已

网友D:
功率够就可以 我用风扇无极调速开关结果变压机充电器

网友E:
把固态调压器接加热丝就不行吗,为什么还要加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固态调压器接加热丝就不行吗,为什么还要加变压器?
考虑到安全方面有时会触及到,所以使用变压器把电压降到安全电压。

网友F:
我们用过不加变压器的

网友G:
加变压器除了增加成本以外,没有其他的特点。对于加热器,难道非要安全电压不成?人经常接触的加热器吗?如果是就很必要了。比如说,电褥子,安全电压下加温才对,即便人触电也无妨。

网友H:
呵呵,加变频有点费解,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I:
实际就是可控硅,这东西不咋地,干扰大,功率端子串接在负载中,控制端子接47K的电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J:
应该可以,见过用调功器接变压器再接加热器的做法!

网友K:
可以的,这个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