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5):
厂里有一台BST1000纠偏控制器坏了检测头,就去拆另一台的来应急,然后把坏了的检测头修复放在被拆的控制器上(型号一样)不知是检测头出来的接线错误还是别的原因,现在被拆的控制器常烧保险,(没有保险管,装上一个锡丝,结果把控制器里的压敏电阻烧坏了(S14K25)换上新的原件,装上新的检测头,还是烧保险(新的检测头放在另一台可以动作)。现在不知如何去去杳了,在此请求各位指导一下,小弟感激不尽!先行谢过了。

网友A:
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坏头的控制器有问题。你把这个坏头放到另一台上试过吗?

网友B(2014-02-21):
检查纠偏机供电电路 这个和光电头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