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5):
很想问各位老师,一路火线经过熔断器,到固态继电器然后到漏电保护器再到一个端子牌,直接一端接到加热器的,另外零线一段和设备相接了,漏电保护为什么会跳呢?还有就是为什么我把熔断器都已经去掉了为什么还是会跳闸?

网友A:
没搞懂漏电开关的原理?一句话:流进多少电流就要流出多少电流,差额大于漏电开关的动作值就必须要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线接地也要跳,零线不是本来就接地吗?20A的漏电保护,难道是零线带电?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就是漏电保护器设计的特点。在漏电保护器下端出来的任意一根线与地相连时,漏电保护器都会动作,这是真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漏电保护器设计的特点。在漏电保护器下端出来的任意一根线与地相连时,漏电保护器都会动作,这是真确

网友B:
一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火线经漏电保护器到负载,经负载到零线并经过漏电保护器,漏电保护器检测出入的电流是否一致,不一致并超出一定范围后就跳闸保护。

网友C:
漏保的问题,换成不带漏保的

网友D:
可以做个试验:找个三眼插座,在火线上连个电阻,电容(串联),另一端连接到地线标示脚上。由于电流经地线走了,漏电保护器检测到的火线入的电流大于零线回来的电流,就会跳闸!

网友E:
零线接地漏保跳闸

网友F:
会,肯定会跳!

网友G:
这个刚刚前二天碰到过  农村统一装漏电保护器每家每户都搞了 由乡镇变电所的人来装 我朋友家就出了这个问题出来4路火线 零线只有3路其中一路没有动 也没经过保护器 所以其他3路多好的 就那一路一用就跳了 找到变电所居然说没办法了啊叫自己解决  真气死我那位朋友了啊 最后只好叫我去看看了 就那么点事这工作人员的态度还真不好说啊说到底那技术和责任心一点多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会不会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的这种情况和你的一样,也是零线接地,然后回路的电压不平所以就经常跳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 我下次都知道该怎么维修了 谢谢老师指点迷津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 这个实验我今天晚上值班的时候尝试下,不然我不能形成一种思维习惯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漏电开关的原理?一句话:流进多少电流就要流出多少电流,差额大于漏电开关的动作值就必须要跳闸。
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 是的,后来翻阅资料也看了,确实

网友I:
你的零线没过漏保,当然会跳了

网友J:
如果有条件试验的话,原理就能更深刻理解啦。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用其他的方法试了下确实,不过差点电着俺,有点危险的实验

网友K:
可以画一下原理图看看(当然,心里想的也行);
“零线一段和设备相接”,不知是接到外壳还是端子排或是加热器的一端。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没搞懂漏电开关的原理?一句话:流进多少电流就要流出多少电流,差额大于漏电开关的动作值就必须要跳闸。
有理

网友M:
零线经过漏电保护器后就不能进行接地了。

网友N:
       一根火线进漏电保护   能不跳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零线接地也要跳,零线不是本来就接地吗?20A的漏电保护,难道是零线带电?
漏电开关到负载断不能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O:
嗯 谢谢老师,我现在已经理解啦

楼主:
回复 网友N:
嗯是啊,下一次在排查这方面的问题应该就很快了,谢谢老师!

网友P:
回复 楼主:
这个说法不对啊。。。。应该是电流。。漏电保护的原理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Q:
漏电保护出来的线接地就会跳的。不管零线还是火线。

网友R:
零线接地应该在供电变压器的二次侧中性点处接地而不是在配电柜这边接地,配电柜处零地要分开的。

网友S:
什么叫漏电保护器呢?呵呵,仔细分析一下,再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