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断器爆了

楼主(2014-01-15):
昨天客户说软起爆了,前天还运行一个小时是好的,昨天就爆了,到现场看了一下,上面的熔断器爆了,软起拆后可控硅是好的,大家都说说什么原因引起的、你们遇到过没?

网友A:
软启动上口电源短路了吧,曾见过老鼠上去了造成短路,两相短路放炮,后面的器件无问题。

网友B:
偶遇到过,软器上面的熔断器化了,

网友C:
快熔这种安装方式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快熔爆或接线螺丝松容易造成三相电源短路。

网友D:
软启上端短路了吧。

网友E:
快溶保险因负载损坏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是上端短路造成的。

网友F:
没有见过 学习一下

网友G:
上端短路造成。可能是灰尘太多也有可能是老鼠爬过。

网友H:
是不是上口短路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快溶保险因负载损坏不会出现这种现象,还是上端短路造成的。
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J:
先是熔断器上端两相短路,然后拉弧造成三相短路

网友K:
铁粉之类的粉尘大的话,也会造成拉弧的。

网友L:
没用过,旁观一下

网友M:
电源短路

网友N:
相间短路,熔断器熔丝全断了吗?

网友O:
没遇见,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N:
就B相断了。

网友P:
从电工行业好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Q:
有可能里面的可控硅触发端接插件接触不好,工作的时候,触发信号与电源不同步,我厂以前也出这种毛病,把插头改为焊接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的是一台水立碎草机,工艺加草加多了,电流过大,当时熔断器保炸了,软器电机没事,吓得值班电工不敢在配电室值班了,呵呵。

网友R:
螺丝松动造成发热
最后造成相间拉电弧

网友S:
快熔的上端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