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15):
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机器运行一定时间后,触摸屏就出现PLC NO RESPONSE,然后就动不了.重启之后恢复正常,再运行一会又出现~~求大神指点~~

楼主:
@wushulin  跪求吴工指点~

网友A:
换条PLC和触摸屏之间的连线试试!

网友B:
通讯受到干扰了?  接口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线试过也不行-.-  这个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因为重启PLC之后刚开始运行是没问题的,之前用了很久也一直没问题,就最近突然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每次出现问题重启之后刚开始运行的那段时间是没问题的   之前用了有一年多了一直没问题    就现在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C:
通讯中断了;换条通讯电缆,做好屏蔽试一下;

网友D:
如果电缆线没有问题,那就查触摸屏或者是PLC的通讯口了,PLC的通讯口可以下载或者上传一下程序就可以知道好坏了的,如果没有问题再就查触摸屏了。
松下PLC的是圆头接口线号是 1、2、3.
+10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讯电缆没有问题,上传程序也可以传.传出来程序也没问题,设备会在运行几步或者一两圈之后通讯中断,同时停止运行.  我估计是PLC坏损?

网友C:
有同型号的PLC先装上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PLC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