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控制

楼主(2014-01-15):
求一个10KV280KW电机的整套电路图。
最好带各控制元件的说明

楼主:
有懂这方面的吗
着急啊

网友A:
是选液阻启动还是软启动呢?要配高压柜的,高压电机保护也很多,和配电房的保护定值都要计算,还是请成套厂家设计定做

网友B:
用一台中压变频器来拖动,又省事,又安全,何乐而不为?

网友C:
你是想全压直接启动,还是水电阻启动,变频?  需要真空断路器,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D:
我们这有高压电机。 高压柜控制。

网友D:
厂家是 天开陶普。 断路器是施耐德的。

网友E:
你首先要讲清楚是同步电机还是异步电机 以及电机型号和使用场合。配备启动柜需要你的具体参数。

网友F:
我们用的的高压启动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