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若干条比较指令来编写这一程序

楼主(2014-01-15):
希望各位高手给在下指点迷津,本人刚接触欧姆龙,功能指令应用不是很懂,谢谢大家。

楼主:
PLC是欧姆龙

楼主:
红色椭圆内那个数怎么来的,我想让它从310ms倒计,怎么会变成784?

网友A:
输出是Q吧,不是I,用西门子给你写个,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红色椭圆内那个数怎么来的,我想让它从310ms倒计,怎么会变成784?
首先告诉你一下基础知识,省的你3和4都无法分清。
BCD码实际就是用16进制方式表达的10进制数。
然后,告诉你变成784的原因。
16进制数310转换为10进制数的结果就是784.
最后,友情奉送你一点欧姆龙的基础知识。
欧姆龙中:&作为前缀代表10进制BIN数,而#作为前缀代表BCD码或者16进制数。

网友C:
我也刚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以前只用过三菱,现在刚学欧姆龙还真有点不习惯!特别是功能指令,有很大区别。
谢谢您的指导,我会加把劲学的。

楼主:
刚花了点时间想了一下,勉强完成了要求,但估计程序不是很成熟,希望各位大神勿喷,本人刚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花了点时间想了一下,勉强完成了要求,但估计程序不是很成熟,希望各位大神勿喷,本人刚学。
看到了您使用了W,I这种CP1H等才会有的寄存器名,纳闷的是为何还要用CMP指令呢?直接使用逻辑触点比较指令"="就可以了,程序还可以简化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按题目要求做的,用逻辑触点比较指令确实会简化很多,谢谢提醒!在下是初学者,想先学CP1E的编程,等掌握了再往下学,您有什么建议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花了点时间想了一下,勉强完成了要求,但估计程序不是很成熟,希望各位大神勿喷,本人刚学。
看到了您使用了W,I这种CP1H等才会有的寄存器名,纳闷的是为何还要用CMP指令呢?直接使用逻辑触点比较指令"="就可以了,程序还可以简化一点。
c大才、CP1E也会有寄存器名,但不确定是否支持触点比较

网友F:
直接用步进按你的顺序编就可以了,

网友G:
条条大路通罗马,回家还要走小道。
方法多种,目标一个
由于现代PLC功能比过去已经很强了,所以程序也可以简练很多。